[讨论] 在做floorplan时,channel中用加tap cell 吗?

楼主(2017-05-15):
在做floorplan时,channel中用加tap cell 吗?

网友:
是tsmc的库吗?如果是是要加的,而且必须加,否则drc还是lvs过不了。哪怕channel中没有逻辑器件,只有decap

网友:
需要放置std cell的地方都需要加tap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mic的库,
1.为什么lvs过不了?不太懂,可以解释下吗?
2.为什么就算有decap cell,decap cell也需要tap cell吗?但是endcap cell可以不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请问,endcap在channel需要加吗?

网友:
tapless工艺,放std cell的区域都要加tap cell进行偏置,不加的话drc会过不了,lvs一般也会检查floating 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个疑问,MEM之间为了优化tran或者timing留的channel,在这个channel中用加endcap吗?为什么?

楼主:
顶一下,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跟工艺相关,有些工艺要求row两端必须加,不加会有poly相关drc,你说的channel是row的话就要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竖直方向,两列macro之间形成的channal,留这个channal是为了以后解timing,但是发现贴着这两列macro加了两列endcap,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没必要加?应该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