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器件如何进行momentum仿真?

楼主(2017-05-15):
设计的PA里面的管子和电容还有电阻怎么带进版图仿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ADS的momentum只能进行无源器件电磁场仿真;
2.仿真时将需要接有源器件的地方设上port;
3.将仿真好的结果调到原理图中,port和有源器件连接,进行版图原理图联合仿真。
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2018-01-11):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