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初探】FIFO 最后一个数据读不出来? 已解决!

楼主(2017-05-15):
前段时间调试,FIFO最后一个数据读不出来,在下一次读取的时候作为第一个数据读取出来了。
在EETOP,有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具体的硬件连接如下
数据 -》  FPGA内部FIFO -》 FPGA内部时钟进行读取。
时钟
其中,数据是88E1111芯片的数据,通过txclk 发送给FPGA,FPGA经过一个FIFO进行同步,将外面的时钟源的数据同步到本地来。
具体现象如下:
(图片怎么传?)

数据本来是DE A3 2A 结果最后一个数据2 读不出来,成了DA 32 (请忽略我做了高地位转换)
是不是很明显?

问题发现:
将PHY的时钟进行时钟约束,发现做不过去。
问题解决:
将PHY的时钟通过全局时钟引脚引入,然后再送给FIFO。
解决办法:
1.最好是芯片的时钟通过全局时钟引入fifo_wrclk/rdclk,
2.对时钟进行约束,看是否可以通过!不通过很可能会出问题!

3.电源一定要稳定,越稳定越好!
4. 地线一定要接好!可以通说明数据通道没问题,偶尔丢包说明不稳定!
        5. FIFO本身不需要做任何改动,正常情况下,同步阶数选择3-sync 或者2-sync并没有区别,show ahead mode 和 normal mode 有很大区别,一般默认normal mode就够了,不要改!
--------------------------------------------------------------------------------------------------------------------------------------
附带楼主血泪史
6.接口电气特征。当初设置FPGA弱上拉,设置unused pin: set as input tri-state & weak pull up,ARM开漏输出output_OD,结果电流一直从FPGA向ARM灌,FPGA周期性死机。
将FPGA改为set as input tri-state ,不用弱上拉,电气恢复正常!!!

希望对大家有用!
楠竹
201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