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5-15):
一个二阶补偿的bandgap,电源电压为1.8V,输出电压为1.2V。DC仿真没问题。这个图最右边是启动电路,右下角的n管栅极接输出电压。  但是为什么仿瞬态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源从0到1.8V的rise time是1ns

网友:
你可以仿的时间再长一点,10u左右再看看,现在的瞬态明显不是你的基准电压吧。。。。。。

网友:
要去查每一个点,看看那些是不正常的。尤其是OpAmp里面

网友:
電流多少呢  會不會是OP瞬間的反映來不及拉回電壓?

网友(2021-11-11):
兄弟,能说一下电路具体的工艺和器件参数吗,我也来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