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7-05-15):
请教大家,图中红圈中的器件是什么啊,器件上有FAW字符,该器件位于接收链路的前端,跟电桥连接,电桥的另一端连接大功率的发射链路

网友:
FAW (First Auto Works) 中国一汽
我见过的都是特别大的,蓝色的。这么小的还是头回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这是什么产品啊

楼主:
这东西整体不是车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哈,我是开玩笑呢。我说的以前看见过的特别大的、蓝色的是一汽的解放大卡车
这个应该是个稳压齐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