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随工艺误差和温度偏离的很大,那么工业界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2017-05-16):
有点好奇,rt,thx-----------------------------更新 ------------------------------
我的意思的是LC振荡器都有大量的tuning开关用来粗调频率曲线的位置,而工业界做一个芯片总不能封装完后一个个的去把芯片调到适合VCO的那一根曲线吧。

网友:
AFC 啊啊啊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意思没表达清楚。。。我是说LC振荡器都有大量的tuning开关用来配置位置,那么工业界做一个芯片总不能一个个的去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偏差由设计保证。温度偏移的话,如果是闭环系统就不关心这个问题了,如PLL,只要能起震且在调整好相应频段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上

网友:
对应corner做一个对应的预trimming值

网友:
有一个环,有叫FLL的,有叫AFC的,也有叫background calibration和trimming的,大同小异,就是每一个片子上电先跑,跑完这个过程选好对应的范围,给一个flag信号,PLL再跑最终稳定,当然也有这两个一起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