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drv如何merge layer

楼主(2017-05-16):
layout 里面有调用关系,想flatten之后merge到一起,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set L [layout create a.gds]
set cell [$L children b]
foreach c $cell {
    $L expand cell $c
    $L delete  cell $c
}
$L gdsout a_f.gds

网友(2018-01-08):
how to use it ??!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A:
set L [layout create a.gds]
set cell [$L children b]
foreach c $cell {

这个怎么用?

网友(2022-07-26):
引用 网友A:
set L [layout create a.gds]
set cell [$L children b]
foreach c $cell {

测试了一下,跟想要的效果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