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如何仿真ring osc的PVT

楼主(2017-05-16):
Hi 各位,
我在仿真一个ring osc,由于它的增益很大,所以在PVT变换时频率的变动也很大。而我想仿真某一频点的phase noise,请问除了手动找到各个PVT组合下的合适配置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Thanks! B.R.!

网友:
首先"由于它的增益很大,所以在PVT变换时频率的变动也很大",这句话应该不对吧,频率的变化与增益没关系。其次你想问的是仿真corner吗?有ocean脚本的话,可用ocean 仿真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复。
可能我的表述有些不准确,我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在不同的PVT条件下需要不同的vtune,否则osc频率会偏很多(增益大的影响)。而PVT的组合有那么多,怎么方便的进行仿真呢?

网友:
不同PVT下,需要不同Vtune 不是很正常么, 仿真的话,最好用ocean脚本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