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高手分析

楼主(2017-05-16):
请教各位高手,流片回来的complex 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 adc测试时碰到个问题,当前面PGA断开,ADC没有输入信号时,图1是正常的频谱,中心频率在1MHz。图2是不正常的频谱,看不出中心频率且有两个tone。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图1正常

图1正常

图2不正常

图2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的,可我仿真怎么都仿不出来啊。

是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前面高阻。

我仿真时把里面的DFF reset掉,相当于环路反馈一直是0,相当于环路断开时,能看到积分器是有震荡的。
但把环路接上后,震荡就没了,只剩下量化噪声。 就是仿不出测试的这个频谱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单bit?  反馈是电阻dac?还是电流d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阶两个比特3个level,反馈DAC用的SCR DAC和电流DA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你这个测试是输入high-Z?  还是输入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高阻,high Z。我看到的积分器震荡也是有条件的,好像需要给里面的节点设置不平衡的初始电压。这个震荡是否并不是电路稳定性问题,而是积分器的问题?

但仿真时,环路一旦闭环后,积分器震荡就消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仿真可以试试看先跑一个信号,再突然断开输入,看看会不会挂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有啥情况再请教您!

楼主:
自己先再顶一个,希望高手来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是我仿真的先加一个信号输入,到3us时将输入断开的波形。3us前可以看到有信号在里面,断开后,I路立即全变成量化噪声,Q路等了大概6us后,才有量化噪声出来。
这个波形能说明说明吗?
我的理解是,如果Q路很长时间都没有量化噪声出来,那这个频谱肯定看不到1MHz中心频率的noise shaping了,这貌似和不正常的测试频谱接近一些,但还是看不到里面两个震荡的tone。
求教!

网友:
调下积分器中的C呢?也就是调节带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节C的值从理论上会产生这种震荡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调C的值本身也是调loop filter的系数,当然有可能改善震荡,只不过带宽或者说OSR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震荡的起因是什么呢?是环路的震荡还是积分器的震荡?

我仿真时看到的是,如果环路是断开的,那积分器波形的确是震荡的,但环路闭环后,震荡就消失了,只剩下量化噪声。

这个积分器的震荡频率的确和C有关,但这个能看成是积分器的不稳定吗?如果积分器不稳定,那闭环后,环路应该也不会正常工作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TSDM本来就是闭环的系统,为啥要单独去看积分器呢?事实上,你用matlab建模时就要考虑环路稳定性,也许这一步你就没搞好。BTW,你测试时,不加输入信号,难道也不加D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说的考虑积分器稳定性是想排除里面运放震荡的可能。

整个环路的稳定性是model和电路里都仿过的,前一版片子出来也是正常的。

这里的没有输入信号指的是前面是用开关断开的,前面完全是高阻,ADC的输入没有DC。

您觉得现在这样的震荡可能来自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一版和这一版完全一样? 包括反馈d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只是改动了一个reset信号的逻辑极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一版同样测试情况完全是好的?  如果环路完全没变,设计也基本没变,工艺也没变? 那就试试看按楼上大神说的,改改RC 参数,看看有没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set信号是输入信号幅度过大而自己复位的信号吗?输入与PGA断开,但应该加共模电压进行测试,运放没有输入共模,DC点怎么能建立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quite a learning top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C前面有limiter,限制输入信号幅值的。

第二级积分器会通过一个电阻local feedback到第一级积分器,形成NTF中的零点。靠这个来确定第一级积分器的DC。

您觉得这样是否有问题呢?因为前一版也是一模一样的,测试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C前面有limiter,限制输入信号幅值的。

第二级积分器会通过一个电阻local feedback到第一级积分器,形成NTF中的零点。靠这个来确定第一级积分器的DC。
RE:不能靠这个来确定第一级积分器的DC,只不过这样电路的DC“恰好”对了,只不过是因为输入是高阻态。但实际工作时输入是需要接共模电压和信号的。这和你本身电路的工作状态不一样了。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导致电路一直处于Reset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做的是complex结构的,现在我怀疑是complex filter本身是有稳定性问题的。就算运放的DC点建立了,complex filter的crosscouple环路也是有稳定性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说上一版没问题,而这一版只是改了reset的逻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上一版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确很奇怪。
我把complex filter拿出来仿,就是IQ两路积分器crosscouple在一起,这个环路稳定性的确好像有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一版也是你自己的作品么?如果是的,那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能不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我怀疑可能上一版测的不够充分,碰巧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现在的发现是complex integrator的crosscouple环路的确是有震荡的可能的,这个环路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是负的,但是放在ADC大环路中时,没有发现震荡。单独仿真这个环路,是会震荡的。

网友(2020-03-31):
just learning SD ADC ~!!

网友(2021-05-24):
请问楼主最后定位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