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时序约束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7-05-16):
关于时序约束有几个问题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1、对任何一个FPGA工程(无论资源多少、无论时钟频率高低)时序约束是否是必须的?工程师依据什么决定是否需要添加时序约束?

2、在没有时序约束的情况下,ISE或者Vivado是依据什么生成时序报告的?或者综合工具依据什么判断该工程的时序是否满足呢?

3、如果一个工程不添加任何时序约束(至少工程师不会添加,不确定综合工具是否会自动添加一些!!),综合通过(查看时序报告没有红色的错误),布局布线全部通过,且在板上调试通过(需要的功能全部满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的这个设计根本不需要时序约束?(那什么时候需要呢?)。还是说这个正确结果只是巧合正确而已,随时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好問題,試著回答
1. 我認為最少需要設 clock period,這是最簡單的timing constraint.但是只設clock period 還是不夠的
    所依據的是design specification.
2. 沒有timing constraint,就是free run
3. 有兩個可能
    a. timing specification 遠小於FPGA max condition.
        EX: 在FPGA implement 一個1M hz 的加法器,不用constraint 都可以run 的很好
    b. 巧合,或是沒測到

网友:
看着办呗,比如你时钟很低很低,你认为也是有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即使不加时序约束,ISE工具也会进行默认的时序约束。如果你的RTL代码在不加时序约束情况下依然能在预期下工作,可以不加。但严格来说,每一项FPGA工程都需要加上时序约束,这样方便项目后期可能进行的升级重用。工程师首先依据项目规格内的频率要求来进行时钟约束,此外,FPGA需要焊接在PCB上,PCB上的走线信号是有传播延时的,这个需要进行预估,也就是PCB上走线与FPGA引脚端口相连的FPGA端口需要做时序约束(输入、输出延时约束,输入驱动约束、输出负载约束等等)。对于时序要求很高的FPGA项目,这一项是必须要做的,至于如何做约束,推荐看看ASIC时序约束的相关文章,两者是相通的,且FPGA还相对更简单点。附个人博客:http://www.eetop.cn/blog/html/30/1638430.html 最新的一篇《芯片设计——综合》,可能对你有帮助。2.这个应该是ISE软件的内部策略,我不太清楚。时序满足与否,主要是在于建立时间是否满足,保持时间一般都是满足的,如果你对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概念不清楚,建议百度之,http://blog.chinaunix.net/uid-24203478-id-3025188.html,这个是别人的博客。综合工具依据什么判断该工程的时序是否满足呢?首先,寄存器与寄存器间的组合逻辑如果过大,那么该组合逻辑会产生很大的延迟,这个延迟会导致建立时间不满足,具体理解需要参照公式(抱歉,请自己去看建立时间相关概念)。如果增加了约束,则综合工具会采用更高级的优化办法来减少该组合逻辑产生的延迟。再者,全部寄存器与寄存器间的组合逻辑产生的延迟能满足建立时间,则,该工程时序满足。
3.这种情况,就是说在ISE默认进行的时序约束情况下,时序都满足,那完全不用担心,可以不需要进行时序约束。(如果我有错误,请指正。)
回答得不是很好,有问题欢迎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