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什么时候需要补偿吗?

楼主(2017-05-16):
我现在在做一个LDO,里面需要用到带隙基准电路,误差放大器。其中带隙基准电路中需要有一个运放,我用的是两级的,误差放大器也是两级的,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们:这些运放模块都需要应用到LDO中,我是在每个运放中都进行频率补偿,还是到最后组成LDO之后再整体考虑进行补偿呢?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大侠们能够对此问题进行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带隙基准里面的运放先单独补偿好,之后的误差放大器等你都弄完了,再测试整个开环的相位裕度,最后在这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串接RC补偿(也可以在内部补偿)。

网友:
首先把基准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考虑补偿,再考虑LDO整个系统的补偿。

网友:
用在bandgap和ldo里的运放单独设计,根据需求的不同,单独设计。建议bandgap和ldo用一级运放

网友:
闭环系统考虑整体稳定性
开环的看自己稳定性

网友:
一起调, 可以先把运放里面的补偿设置比较过保证不会振荡,再闭环优化

网友:
为了复用版图,因此如果ldo中主极点在运放里可以一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