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ap cell的用法

楼主(2017-05-16):
大家好,我在用ICC做TSMC28HPC的flow。在用到 add_tap_cell_array 命令的时候,我查到相关帮助中说到

>>>
add_tap_cell_array

-pattern normal | every_other_row | stagger_every_other_row

The tool adds tap cells to every row. The tap cells on even rows are offset with half the tap distance relative to the odd rows, producing a checkerboard-like pattern. This pattern also reduces the number of required tap cells by approximately half as compared to the normal pattern. The tap distance specified for this pattern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four times the design rule distance limit.<<<

请问这个design rule distance limit对应tf文件的哪个字段?

还有下面这段设置是什么意思?

>>>

-no_tap_cell_under_layers layer_list

Avoids placing tap cells under the preroutes on the specified metal layers.

<<<

网友:
Q:请问这个design rule distance limit对应tf文件的哪个字段?
A:不在tf里面,应该是在再往后的drc/lvs rule里可以查到最少间隔多少um必须有tap contact

Q:还有下面这段设置是什么意思?

>>>

-no_tap_cell_under_layers layer_list

Avoids placing tap cells under the preroutes on the specified metal layers.
<<<
A:就是如果你有preroute,可以避免在这些preroute的metal下面放置tap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