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8311 DMA 没反应?

楼主(2017-05-16):
做了一块8311+FPGA的板子,电脑能成功识别到板卡。
用PLXMON 工具测试DMA 是没反应,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大神了解一点,赐教一下

楼主:
用direct/host cpu   64bit 的时候有数据,但是 选择32BIT 会死机。DMA的话 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已搞定了,还是得靠自己啊

网友(2020-03-12):
你好,能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