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7-05-16):
请问大神Clean Overlapping Contacts该如何使用,试了好久都没起作用。 1494927666(1).jpg

还有 Tunnel 和 Heal是干什么的?

网友:
可以看看help文件里面有没有讲解。

网友(2017-06-27):
同求!最好有大神把菜单一些常用功能梳理一下

网友(2019-11-20):
最后是怎么用的

网友:
这个要先建立fulid guardring,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