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带隙基准问题

楼主(2017-05-16):
求助:这是LDO中的带隙基准,不知为何最后输出的vref浮动比较大,调节电阻好像用处不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路结构有问题,求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第一张图是带隙的原理图,下面的是运放的原理图

网友:
pm6栅漏接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4楼正解,PM6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不小心接错了,谢谢。改正之后虽说也能输出基准电压,但是和加的电源电压差几十mv,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电路压根就没有工作。是不是运放不能够保证它的差分输入端电压相等呢,还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看DC点。正不正常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