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深n阱的添加方法?

楼主(2017-05-16):
想给RF的MOS管周围加上深n阱,以隔离噪声等,是自己手动画上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谢谢。

网友:
应该是要手画,还要注意design rule及well电位等。
LZ是说“RF的MOS管周围加上深n阱”,把RF device都做在深n阱里面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
有些 PDK 有 元件 ,
沒有的話就自己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你说的RF device具体是指些什么呢,是不是包括电感,电容之类的(我用的电容是普通的MIM电容,不是rf的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懂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你RF模块里面所有的器件,因为你的标题里面只写到MOS,还有可能有电阻、电容等,都一起放深N well里面。即使RF模块里面你用的是普通的MIM电容,如果它们工作在高频高速条件下,产生的noise仍会影响到别的模块。

网友:
   放在深井里,模型也要跟着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我做的是单片的LNA,是不是最好也要分别对各个器件进行深N阱的隔离呢?感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根据制程实际情况吧!如果要变,那就要和designer沟通看是否有必要了,并且这种RF的模块一般都要跑后仿确认性能是否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各个器件隔离应该不太需要吧!可以和designer讨论,根据实际工作频率、功能等是否需要分模块隔离,也或许都放在一个深N well里面也还好,case to case吧,取决于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