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ASIC前端与后端交接时,需要给出哪些信息

楼主(2017-05-17):
除RTL级代码外,前端设计师还需要给出哪些信息,从哪里得知这些消息。现在导师要我告诉后端,时序约束应该怎么做,我不太明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指点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前端与后端如何交接工作,或者说中间有哪些流程要走?

网友:
我不算有经验的,就我了解到的,前端至少要告诉后端综合时候用的多少频率时钟,余量是多少,这个对后端很重要。
期待高手的精确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时钟是指主时钟的频率,还是说regsiter performance即电路实际能达到的最大速率?余量这个是不是指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余量?我对时序这个了解的太少,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或者说推荐几篇资料让我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前端需要完成那些工作

网友:
一般來說,需要給三個東西
1. Netlist file, .v or .vhd
2. timing constraint file, .sdc
3. floor plan, 這部份好像還沒有標準檔案

网友:
你这不叫前后端交接。
RTL交给综合,两者一般都算前端。前端交给后端的东西一般不会包含RTL。
RTL交给综合,最基本的,需要告知:所有的时钟及时钟间的关系;输入、输出延迟相关信息;需要设置multiple cycle path、false path的地方;dont touch的地方;其它需要特殊处理的地方。

网友:
你前后都走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对数字ASIC设计的流程不太清楚,建议看看我的EETOP博客,http://www.eetop.cn/blog/html/30/1638430.html .另外,数字前端一般包括DC综合,布局布线才属于后端,而综合所需要的约束信息,比如时钟,版图面积,这些应该是在RTL设计之初就应该写在项目规格书里的.具体从RTL到综合需要哪些文件,在我博客今天更新的一篇里有介绍.如果有其他问题,请继续追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好的文章或者书籍推荐的,我现在对这个东西很是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我一直以为前端昨晚RTL级代码就完了,我先看完你的博文,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有问问多多交流,我其实也是个菜鸟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写了篇数字IC设计学习步骤的文章,有兴趣可以看看。估计在大概看了我推荐的PDF文档之后,你会对前端后端要交接哪些东西会更清楚,具我所知,前端要给后端布局布线的东西有:综合后的网表,综合后的时序文件SDF,综合约束脚本。目前只想到这些,毕竟没有做过。我也正在学习中,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