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alring

楼主(2017-05-17):
本人用virtuoso画的版图,在用calibre做DRC验证的时候,出现sealring错误,请问这个要怎么画?用的那一层? )3COJXYC`9%U)`YNSSKNJIA.png

网友:
准确来说到了芯片最顶层的时候 为保证最后成品可靠性 和良率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加上sealring。
这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加 或者工艺厂加。
对应底层单元是不需要加sealring,所以可以暂时忽略这一条DRC rule 。如果到顶层需要自己加,如果这是PDK有提供sealring (带变量设定)直接调用或者不带变量设定的 就参考该单元。如果PDK 没有 一般在design rule里面有定义。如果没有 其实对于sealring 都大同小异,可参考其他工艺的做。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