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35 工艺 PEX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17):
最近在帮一个同学熟悉DRC,LVS,PEX的流程,用的是TSMC.35的工艺,画完版图后做DRC、LVS都没问题,但是PEX一直报错。

我们用的是Calibre做PEX提取寄生参数,rule文件选的是下图1中的rule,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文件。

图2是rule文件选择后PEX报的错,在下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PEX用的不是这个rule

网友:
不是这个文件。可以看一下当前文件夹里的XRC_README,会有说明。我的rule文件名字叫做calibre.rc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几个都试了,但是也都有错误。根据名字来看,我以为rule的可能性最大。
  我再试试其他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我一直没想到看readme文档。。。

   我自己用的TSMC.18的工艺,rule文件也是calibre.rcx,根本没有上面那些命名奇怪的乱七八糟的文件。

网友(2021-07-27):
兄弟,这个TSMC035工艺库可以分享下吗,我邮箱2951393110@qq.com,谢谢

网友(2023-08-07):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03):
你好,能分享下TSMC0.35工艺库吗?我邮箱409559609@qq.com.可以用其它工艺库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