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反馈CS-LNA电路的噪声

楼主(2017-05-17):
最简单的电阻反馈CS-LNA电路中反馈电阻的噪声计算,如图中所示,很多参考文献中都有结果,但是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请大牛解释下哈

CS-LNA

CS-LNA

楼主:
有人知道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都没有推导啊,给个论文看看呗

网友:
噪声抵消结构的论文里面有很详细的推导,如果没有就去看他的参考论文,如此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RF的噪声电流*输出端看进去的等效阻抗就是RF等效到输出端的热噪声电压,输出端等效阻抗(RF//RL)*0.5,其实跟RL的等小输出噪声一样,但是paper中的结果不是这样的,RF的噪声电流流过的阻抗不是输出端等效阻抗,参考拉扎维书,如果RL无穷大,RF噪声电流流过的等效阻抗就是RF+Rs,也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