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悲剧! MicroSemi/Actel的Golden License收费了

楼主(2017-05-17):
之前一直用ACTEL的FPGA,工具差点,资源少点,我们也就忍了,这一忍就过去十多年了.
购买的器件超过10K,型号从APA150到A3P1000,再到SmartFusion2,最有年代感.
去年申请的License要过期了,接到邮件通知,金版要收费,USD999 !
银版免费,但只在LiberoSoCv11.8以后版本才有效.
由于LiberoSoC一直不习惯,加之以前大都是用A3P设计,所以仍主要在用LiberoIDEv9.2。
现在走头无路了,这是要逼我们投靠Intel/Altera呀.
新设计迫在眉嵴,几经权衡,还是决定改用MAX 10.
可原来的设计怎么维护是个问题。
沉痛教训!
选择器件需谨慎,选对阵营才有保障。

网友:
ACtel 的FPGA 市场份额还是少  主流还是那3家

网友:
对公司来说,$999应该不算什么吧,为这个换器件,维护的代价太大。

网友:
对公司来说,$999才多少
对个人来说,网络上找找不就好了

网友:
FPGA 換廠商的難度很高嗎?  是因為IP沒辦法沿用嗎?

网友A:
Actel是唯一一家可以做到不要配置芯片的FPGA厂商,军工喜欢用,其他的好像用的不多。
它的License网上没有???

网友:
Actel 以前是anti-Fuse 现在 ? ..多数使用的是 ALTERA
XILINX
RAM BA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ttice的一些也不需要配置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刚查了一下,Lattice收购Quicklogic之后就有了反熔丝技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tel是Flash技术

网友(2020-10-11):
引用 网友A:
Actel是唯一一家可以做到不要配置芯片的FPGA厂商,军工喜欢用,其他的好像用的不多。
它的License网上没有 ...

同求,求FFT的li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