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关于PT中size_cell后report_timing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如题:     PT中有条路径有setup violated, 按流程size_cell  write_change update_timing 之后,开始report_timing 报此路径的setup,但发现Pt不再报此路径,-to, -through 也正常指定了。

PT反馈的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to _list !

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 会是版本问题?我用的是0906版!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对-to 选项不熟悉造成的,-to 后面如果接instance的话,不能带hierarchy level ,只能是name,我今天带了全路径名,造成pt认识!  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还是理解不对,不过打开gui后,从图形界面能报此路径,然后回命令下就好了,奇怪!可能是什么功能没打开吧。回头再琢磨一下。

   群主,此帖可以删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ager to learn what happ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