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TP高温测试,数据被奇怪写入

楼主(2017-05-17):
做高温测试,OTP中写入一些数据,高温测试后,发现一些地址的数据由0变为1,但是没有1变为0的问题,也就是一些地址意外的写入数据,不知是否为高温引起,谢谢。 发生问题的芯片概率为2%左右

网友:
OTP只会0变1,不会1变0,并且只有一次写入机会。
芯片回来后,有没有走otp的测试流程,其中有一项是blankcheck,检查otp是否全部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完了都会检测的,如不全为0,会报错

网友:
也就是说芯片流片回来,先进行了blankcheck,otp全部为0;
如果是这样,不要进行任何写数据操作,先将空白片进行高温测试,看是否会出现0变1的情况

网友:
不是意外写入,otp只能由1写0,这是otp的数据掉了,如果OTP IP没有问题,可能是写入时写入时间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blank OTP should all read "1", meaning no path to ground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工艺有一定关系,请问是哪家Foundary?我们以前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不同温度下的lib时序不同吧,这样可能会造成写有问题。

网友:
OTP按照工作原理分类有很多种,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如果是初值全1的话,高温后0变成1就很正常了

网友(2017-08-10):
回复 楼主:
OTP初始是0和1其实都有可能,只不过是多一个inv反相器的问题;不过呢,OTP一般都是浮栅设计的存储,写入的时候通常通过大电流和高压,把电子注入到该浮栅上,如果注入的电子比较少和原始的没有注入电子的区别不大的话,就比较难区分有没有写入数据了,所以如果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建议你还是写入数据的时候,保持写入的状态时间多一点,电压也可以适当提高一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