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Virtuoso里面调用HSPICE 仿真无法设置参数

楼主(2017-05-17):
在Cadence 的Virtuoso里面调用HSPICE 2015进行仿真的时候,为什么端口无法设置参数??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了~~~帮帮忙。我用SPECTRE的时候不会有这种问题,用HSPICE就有这种问题。

HSPICE:

_V@X})Y{($MOO8OZ1]ZD54G.png [SLE~D55R$GL7M(JFU31W_8.png

SPECTRE: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解决了,进行这三步就可以了。。

顺带说一下,IC617 Hotfix_IC06.17.711 调用hspice_vL-2016.06-SP1的时候,不会自动打开波形图,因为HSPICE版本比较旧要自行点开,Hotfix_IC06.17.702旧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