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xl 无法使用

楼主(2017-05-17):
IC51中 layout XL 不能调用器件该怎么办?是哪里需要设置吗?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默认调用的lib有没有问题,或者lib里有没有你需要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示的信息是 There are no lxExtractlayers defined in techfile.这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去看tf的user guide,最基本的lx Extract和no overlop还是比较容易写出来的,就几行就好,可以加上xl layout user guide,最多再加上tf的skill的Reference Manual,这三个结合一下。再复杂的就需要好好研究文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看了tf文件发现里面有 lxextractlayers的定义 包括 overlap layers 和 lxextract  layers 的定义。于是我又重新加载了一遍这个tf文件又进行了一下lx,发现可以出现引脚,但是调不出器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上,我没有debug过这个流程,所以没有类似经验,不知道是不是流程或者option出了什么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