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65nm工艺的电流密度是多少,哪里找。

楼主(2017-05-17):
给位大神求教 teachfile里找不到工艺电流密度。查了论坛里面也有类似问题,说在design rule里面,但没看到design rule文件。还能在哪里找到。

网友:
关于这部分数据不会在teachfile里面的,你找错地方了。
按一般习惯比较规范的工艺文档都会写在design rules 里面。
不太规范的工艺文档 也会有一个独立的文档有相关记录。

楼主:
谢谢你!design rule软件本身不自带,厂家或者个人提供的吗。怪不得找不到。那请问大侠我应该哪里找这类文档?论坛里似乎没发现。

网友:
2#讲得对,应该在design rule里面,FAB厂会提供相关的文档说明。

网友(2019-04-18):
楼主,请问你找到TSMC 65nm GP工艺的design rule文件了吗?我也需要,但是我也没找到,我同样需要了解晶体管的Id/W电流密度,却没有地方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