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仿真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有两种写法://---------------------
// RTL-A
//---------------------
wire #10ns in_d = in;
wire a;
assign a= (in===in_d) ? in:in_d;

//---------------------
// RTL-B
//---------------------

wire #10ns in_d = in;
reg b;
always @(*)
begin
          b = (in===in_d) ? in:in_d;
end

VCS仿真时候,a和b信号波形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使用a和b的时候,out1和out2却不一样。

reg out1;
always @(*)
begin
    if(a) begin
        #1000;
        out1 = 1;
    end
    else begin
        out1 = 0;
    end
end

reg out2;
always @(*)
begin
    if(b) begin
        #1000;
        out2 = 1;
    end
    else begin
        out2 = 0;
    end
end

当a和b同时产生下降沿的时候,out1(由a驱动)不变0,但是out2(由b驱动)立刻变0.

为什么会这样?

波形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