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作为一名验证工程师,如何写好测试用例?

楼主(2017-05-17):
大神们~~测试用例的编写落实到具体的代码应该完成哪些工作呀?

网友A:
首先需要制定验证方案策略和提取验证测试点,才开始编写验证用例哦。前面两步都做好了吗?一般是一个用例对应一个测试点,也可以一个用例覆盖多个测试点。开始编写的时候,其实和编写软件代码或者RTL一样,需要把思路写成伪代码,然后在翻译成真正的代码。

楼主(2019-04-18):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制定验证方案策略和提取验证测试点,才开始编写验证用例哦。前面两步都做好了吗?一般是一个用例对 ...

迟到的回复

网友:
哈哈,徒弟呀,我不想说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