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逻辑资源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请问一下,Xilinx公司的FPGA的CLB(configuration logical block)与LC(logical cell)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可配置逻辑块 (CLB)是实现时序电路和组合电路的主要逻辑资源。CLB 元件包含一对 Slice。
每个 Slice 包含四个逻辑函数发生器(即查找表)、四个存储元件、多功能多路复用器和进
位逻辑。参考《UG1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 LC(logical cell)又是什么鬼?能给解释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