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CS+Verdi仿真时,Ctrl+C无法进入VCS命令界面,直接退出了VCS仿真

楼主(2017-05-17):
求解Ctrl+C无法进入中断!!!!!!
在成功破解Verdi和VCS后,搭建好脚本联合仿真时,发现在VCS界面执行Ctrl+C无法进入中断,而是直接退出了仿真。虽然可以在Bench里设置仿真finish,但在Debug过程中想停止Dump波形,先Debug,在决定是否继续Dump波形还是退出。而且退出后一直打印ucli% ucli% ,必须在在其它终端里才能结束该进程。这是否要对Linux的中断入口进行相关设置呢???求解

Verdi波形图

Verdi波形图

VCS仿真时Ctrl+C无法进入命令行

VCS仿真时Ctrl+C无法进入命令行

网友:
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在仿真时执行Ctrl+c应该进入ucli命令界面,现在是直接结束了该进程,然后一直打印ucli。。。。

网友A:
回复 楼主:

   vcs命令增加-debug_all试试?
   vcs -debug_all xxx

网友(2017-09-06):
问题解决了么?
我遇到个类似的问题,ctrl+c不起作用,不dump波形就可以退出,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系统版本和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8-12-27):
回复 楼主:

打开**.fsdb文件的时候后面加一个&即可verdi **.fsdb &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赞一个,是和debug选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