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c_shell 进行lib2db

楼主(2017-05-18):
各位,    在使用dc_shell、dc_shell -gui、dc_shell-t、dc_shell-t -gui,命令行模式、图形界面模式下,都试了,可以正确的read_lib,但在write_lib -format db “libname”时就会报“write_lib in dc_shell is not enable,please start new session and do enable_write_db_mode to enable it”,在手册、帮助文档中没有找到设置
enable_write_db_mode及类似变量的内容。这个问题是该怎么解决呢?
注:在2010-sp5版本是上述操作是可以的,但在2013.12-SP2更高级版本上不可以。
        我是采用的lc_shell完成的上述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I believe you need library compiler license

网友:
invoke lc_shell, then
write_lib libname -format db -o  ####.db

网友:
after version 2013, Synopsys remove write_lib command form dc_shell.
you need lc_shell to finish this task.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 we need separate licens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Yes, you need the feature "Library-Compiler"

网友:
I agree with  upstairs

网友(2017-08-31):
回复 楼主:

在dc_shell设置一下set enable_write_db_mode True

网友:
enable_write_db_mode 是一条命令,刚打开dc_shell的时候就执行,后面就可以write lib了

网友:
同楼上,楼上的楼上。
打开dc_shell,先执行 “enable_write_db_mode",后面就可以用write_lib了

网友(2018-06-20):
DC 好像2013 版之后 把这个功能 分给了 LC 也就是 library compiler

网友(2019-12-10):
dc_shell下好像是不行了,我也用的是lc_shell来做的,其实命令也差不多

网友:
需要library compiler的。dc上enable_write_lib_mode也不行吧好像。
给你个批量转换脚本
#==================================
#enable_write_lib_mode
set lib_list [split [glob *.lib]]
foreach curr_lib $lib_list {
        set lib_name_tmp [split $curr_lib {.}]
        set lib_name_size [join [lrange $lib_name_tmp 0 0 ]  _ ]
        read_lib $curr_lib
        write_lib $lib_name_size -f db  -output ${lib_name_size}.db
}

#==================================

网友:
。。。没注意是2年前的老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