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有什么命令 可以把clock tie 0 的DFF优化掉

楼主(2017-05-18):
请问各位大牛,在做design时,有个IP的clock端用不到,就tie 0了。怎么DC综合后,这些clock tie 0的寄存器还存在,
有什么命令 可以把clock为constant的 寄存器 优化掉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no answer yet? it is a interesting 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还没有大牛给点意见

网友:
可以开boundary optimization试试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可以加上try一下

网友:
register 一般不会被优化掉,除非定义了reg但没有使用,此时dc 编译时就会把这些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Is there a way to ask DC to do the trick?

网友(2022-03-08):
set compile_seqmap_propagated_constants true(default true)

网友D:
看 set case_analysis_sequential_propagation always 有用没(虽然一般不建议这么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 set case_analysis_sequential_propagation always 有用没(虽然一般不建议这么设)

前辈,他的意思是,IP的ck端是否接收clock是通过一些reg来控制的?所以因为IP不用这个clock,那相应的reg就都tie 0了?
为什么一般不建议这么设,如果reg优化没了,会影响fun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他的意思是,IP的ck端是否接收clock是通过一些reg来控制的?所以因为IP不用这个clock,那相应的reg ...

不这么设置应该是更保守一些,保证更多path被优化到。也许其他mode就不需要这个case设置。

网友:
不需要任何设置,能不能优化掉,取决于逻辑是否等价
clk tie 0 不是寄存器被优化掉的充分条件
举个例子,这里如果复位变化,即使clk tie 0 ,Q端仍然可以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