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走线会不会导致衬底反型?

楼主(2017-05-18):
100V输入buck,虽然电阻、功率MOS管可以耐高压,但它们之间的连线也是高电位,会不会引起下面的衬底反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could you draw something to show your concern?

网友:
这个是有可能的,需要仔细检查,其实最好高压线下面不要放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V 走线要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