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7-05-18):
module A output OUT 连接module B input IN, input IN 在module B内unloaded, 但是module B被设置成了set_dont_touch,综合后的网表中module A的output OUT被优化掉了,module B中的input IN被赋值constant 1'b0, 结果导致fm验证不通过。请问添加什么设置语句可以防止DC综合过程中module A 的output OUT被优化并且让OUT 连接到module B的input pin IN 上,

网友:
unload 的線一定會被移除,因為如果不移除,將會是天線,DRC 不會過的
您的問題應該是 conformal 的問題,不是Synthesis 的問題
我猜您應該是用hierarchical verification flow.
set_constant on module B 應該可以解決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