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坛大神多,寻个工艺,求各位推荐下。

楼主(2017-05-18):
要求工艺的Devices包括MOS,NMOS,深井的NMOS,NPN(高增益,单元面积,beta>100),VPNP,电感,PIP电容(如果没有PIP用MIM金属就要多几层),0.35um及一下工艺,metal>4

网友:
回复 楼主:

   now a days, there are quite a few as deep as 28nm

楼主:
以前没关注过井深,就是用DNW的器件做了电荷泵,这里28nm井深意味着什么?很难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NW 应该是深N井, deep 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知道DNW意思,跑偏了,我是想问有没有GeSi工艺,0.35um左右,有PIPCAP(省金属层),有普通cmos,rf cmos,dnw的nmos,npn,pnp,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