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使用求助!!!!

楼主(2017-05-18):
为什么我的goal里面的express里选项没有S11,S2   1等,下拉选项里只有这四个,   难道还要再添加一些其他的控件才能使用优化选项吗?求帮助!!

网友:
S参数是要自己添加表达式的

网友:
goal要自己写,比如dB(S(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可以了!

网友:
goal的设置,要么是你已经有的参变量,要么是你仿真的结果将会出现的,这时,就需要你自己来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