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几百个memory,该怎么摆放?如何决定摆放位置?

楼主(2017-05-18):
想请教一下大家,现在有个block level的pr,memory大概加起来200个左右,该怎么决定摆放的位置?手动去一个一个的摆?还是干脆就让tool自己去放算了?但是又希望同一个module下的memory摆放在一起。。。

想问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处理这种很多memory的design的?

网友:
让DESIGNER决定,根据mem读写逻辑的位置,对称性,IO等因素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