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CCI flow的StarR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不才最近在try Calibre CCI flow的StarRC进行定制cell的晶体管级寄生参数抽取,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搞不明白,请教各位大神:1)根据flow,cell先进行打开CCI选项的Calibre LVS ,结果clean且生成svdb,这一步没有问题  然后用%caliber -query svdb < query_cmd命令操作,就报Error,如图所示:其中两次Error (111)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无法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不知如何查找或改正?
2)即便有error,但AGF等等相应的文件还是会生成,因此我继续进行StrarRC -clean star.cmd命令进行抽取,但StarRC把运行后吃进文件和命令就没有任何动作了,该如何debug呢?StarRC版本是2012.06 sp3版本
3)还有该流程需要maping文件,我写的maping文件是.tf和.itf(nxtgrd)之间的map,而StarRC UG里面说这个是AGF的database和nxtgrd之间的map,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map要参考哪两个文件写呢?

query 报错

query 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esting question.

网友(2025-06-0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