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当body接负压时,nmos栅极电压安全工作范围会变小吗?

楼主(2017-05-18):
如下图,2.5V的nmos  vgs安全工作范围:vgs<3V。 当body接负压(例如-2v)时,理论上vgs的安全工作电压会降低吗?
(从栅氧击穿的角度,应该会降低吧?)
多谢啦!

网友:
会减小的,你应该可以查到栅极和背栅的击穿电压,超过这个MOS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