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IVA的抽出文件编写

楼主(2017-05-18):
现在遇到一个项目,要用DIVA来进行LVS验证,但是在把layout抽出成extracted电路网表的时候,抽出文件无法识别我现在画的不规则的psub电阻,原因大概是如果电阻识别层的周围还有pusb的话就无法进行电阻抽出,应该是抽出规则的原因,我想把抽出规则改为只要有电阻识别层,就直接把电阻识别层识别为电阻,其实就是解除一些限制,下面用具体的图片举例:

这个是无法识别的电阻,紫色为识别层,黄色为CT孔,灰色区域是PSUB,因为PSUB边缘超出了识别层,抽出就不认 ...

这个是无法识别的电阻,紫色为识别层,黄色为CT孔,灰色区域是PSUB,因为PSUB边缘超出了识别层,抽出就不认 ...

楼主:
上图是无法识别的PSUB电阻,紫色框为电阻识别层,灰色为AA层,黄色是CT孔,绿色是M1,下面给一个能够识别的PSUB电阻图,两图的区别就在于紫色电阻识别层旁边如果还有灰色的AA层,则无法识别电阻

网友:
现在还能有项目用DIVA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