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版图显示一片白?

楼主(2017-05-19):
在别的账户显示正常,这个账户版图显示一片白,且只有这个模块不正常,别的模块没有这个现象(上图为正常版图,下图为问题版图)

网友:
tf文件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层在上面,可以在LSW里面看看

网友:
没有链对工艺库

网友:
第一张图,那个白色边界是什么层?在LSW里看看那层的属性。

网友:
你可以重装工艺试试,没准行

网友:
两个用户的display.drf文件用的不一样吧,用同一个试试。

网友(2018-04-21):
用户的display.drf文件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