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画版图

楼主(2017-05-19):
用virtuoso画版图,添加的器件只能左右移动,不能上下移动。如图

移动时候的图

移动时候的图

急求解决方案,求帮助

网友:
记得是F2,可以设置

网友:
M/S,F3设置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谢谢

网友:
f3设置而且上面工具栏应该有方向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