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DL IN怎么区分高低压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7-05-19):
在写map文件的时候,不加propMatch这行可以导入,但是,高低压MOS只能二选1如果加上propMatch := subType 这个,又提示没有map,
请教这个map该怎么写

楼主:
没人吗,新人求助

网友:
帮顶,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2017-09-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17-11-24):
model name不同,转后替换相应的cellnam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