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中使用延时语句可以综合么?

楼主(2017-05-19):
在连续性赋值语句中使用  #1  延迟语句,是否可以综合呢?assign #1 wire1 = wire2;
一本书里附加的代码全是这种写法。

网友(2017-06-29):
估计你看的是测试程序吧

网友:
硬件电路是不认程序上写的延时的  不可综合

网友:
想一想电路怎么可能实现你的#1什么的阿,显然不可能,自然这就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可以综合,综合的过程中自动取消这种#1的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时会自动忽略延时

网友:
延时赋值仅限于testbench

网友:
   不赞同这种说法!如果看到这种说法,基本上延时值为参数形式,且只有一种可能:这样的模块一般都是既可用于综合(参数值模块传递时设为0),又可用于仿真(参数值模块传递时设置为合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