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删除一个PIN所在的所有连线?

楼主(2017-05-19):
数字布线区有根线要去掉 ,线上有lable,如何删除这根线呢?因为有很长且有跳线和VIA。

楼主:
我想的方法是在这根线上打上NET,用搜索any shape =>net 查找,选中删除,方法可行,但是如果有很多这种线需要删除的话是不是要用脚本了?还出现了问题是换层使用的via一定要是库里面调用的,打平via的话就不能识别出连接,认为断开,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也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有点不太懂具体操作,需要打一个label么?

楼主(2017-08-23):
回复 网友B:

    是的,先要打上lable,再全部转换成pin,再转换成net,最后是通过脚本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