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问题

楼主(2017-05-20):
在将原理图转为layout 时,有如下显示:

*WARNING* (BND-2005): 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Use 'XL Status' in the Navigator or 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If the bindings are correct, run the 'Update from Source' commands,
otherwise run 'Connectivity - Update - Binding'.

但是我查手册,和 Virtuoso layout XL 找不到这些功能。

请教,这些功能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网友:
将原理图传化为layout?  layout不是只能手动完成吗

网友:
直接用Layout X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OUT了,现在早就可以将schematic视图的器件通过PDK库直接调用映射到layout视图中只不过连接线和保护环还有其他的design rule等问题需要engineer手动去完成,但在连线过程中Layout xL也会有提示连接到那些器件

网友(2021-01-11):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2-08-11):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无语了

网友(2022-10-18):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Connectivity的讯息

网友B(2023-08-15):
怎么解决的啊?求助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求助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家人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原理图和layout的instance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