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导入人声时域波形

楼主(2017-05-20):
现在组里有人(一个外国博士)搭了一个麦克风的前端放大电路,想用真实的声音波形(用MATLAB录的)输入测试一下。小弟还没开始看Verilog-A, 不知道Verilog-A能不能像MATLAB的行向量一样导入一段自定义的波形(每个离散点的值已知但没有解析表达式的那种)?还是说Verilog-A只能用解析表达式写波形输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其他软件把声音波形拟合出解析表达式,然后用Verilog-A写出来?

求大佬们给指条路

楼主:
自顶!!!别沉啊!!!

网友:
可以试试把录音的波形保存为pwl格式,这样在仿真时把它作为veriloga模块的一个输入信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2006版以后verilogA可以读外部文本文件然后输出,用命令$fopen,$f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