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ux来实现多位宽信号跨时钟域同步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7-05-21):
想请教一下,数字电路设计中的跨时钟问题上,是怎么用Dmux来实现多位宽信号的同步的啊?同步原理是啥?谢谢

网友:
多bit信号跨时钟域的同步方法,常见有脉冲检测法、握手信号同步、异步FIFO等。
具体解释,百度或者google。

跨时钟域的分析工具,举例spyglass CDC,可以检查RTL的跨时钟域设计。

下面这个网址链接,你可以参考
http://www.eepw.com.cn/article/269395.htm

网友:
DMUX的原理我觉得类似于脉冲检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

网友B(2019-04-10):
找到一个文档

网友(2020-06-17):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图片来源的文档是什么阿?谢谢

网友C:
同遇到困惑,可以请教楼主吗

网友(2021-07-29):
Dmux实现多位宽信号同步原理:将多Bit数据信号和单bit控制信号成对的从发送时钟域发往接受时钟域,控制信号在接收时钟域以两级同步器(打两拍)的形式接收,多Bit数据信号由同步后的单Bit控制信号控制的MUX决定数据是否通过。

网友:
Dmux实现多位宽信号同步原理:将多Bit数据信号和单bit控制信号成对的从发送时钟域发往接受时钟域,控制信号在接收时钟域以两级同步器(打两拍)的形式接收,多Bit数据信号由同步后的单Bit控制信号控制的MUX决定数据是否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遇到困惑,可以请教楼主吗

参考书为《ASIC Design and Synthesis. RTL Design Using Verilog by vaibbhav Taraate》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文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