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pnet_option为何没起作用

楼主(2017-05-21):
我在floorplan时设置了pnet_option电源线下不放cell,为何使用create_fp_placement ,这些电源下还是放了cell?

网友:
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etal3 metal5} -see_object {all_types} -no_via_additive会强制约束power下面不放cell的。如果还不可行,估计是版本问题。

楼主:
place_opt 下是可以的,不过在floorplan时想用create_fp_place先看下,结果create_fp_place还是在电源线下布,这就对布局的估计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