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问代码问题

楼主(2017-05-21):
请问这段代码的问题在哪,为什么会引入flipflop?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是怎么造成的?

Inferred memory devices in process

in routine accum line 153 in file

'/home/IC/project/cpu_test/risc_cpu_new.v'.

===============================================================================
|    Register Name    |   Type    | Width | Bus | MB | AR | AS | SR | SS | ST |
===============================================================================
|      accum_reg      | Flip-flop |   8   |  Y  | N  | N  | N  | N  | N  | N  |
===============================================================================
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alu'. (HDL-193)
Warning:  /home/IC/project/cpu_test/risc_cpu_new.v:188: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 (ELAB-311)

module alu(
       input wire alu_clk,
       input wire [7:0] data,
       input wire [7:0] accum,
       input wire [2:0] opcode,
       output reg [7:0] alu_out,
       output wire zero );

       parameter HLT  = 3'b000,
                                SKZ  = 3'b001,
                                ADD  = 3'b010,
                                ANDD = 3'b011,
                                XORR = 3'b100,
                                LDA  = 3'b101,
                                STO  = 3'b110,
                                JMP  = 3'b111;

       assign zero = !accum;

       always @( posedge alu_clk ) begin
               casex( opcode )
                       HLT:
                               alu_out <= accum;
                       SKZ:
                               alu_out <= accum;
                       ADD:
                               alu_out <= data + accum;
                       ANDD:
                               alu_out <= data & accum;
                       XORR:
                               alu_out <= data ^ accum;
                       LDA:
                               alu_out <= data;
                       STO:
                               alu_out <= accum;
                       JMP:
                               alu_out <= accum;
                       default:
                               alu_out <= 8'hxx;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1. 为什么会引入flipflop?
答:flipflop就是触发器。时序逻辑的基本单元。 always @( posedge alu_clk ),可不就是描述时序逻辑吗?

2.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是怎么造成的?
答:default分支,永远跳转不到。因为case的状态信号opcode ,本身是3位,所以有8种情况,在case语句里都已经描述清楚,所以default分支的代码,是可以删减的。

不过,default分支,还是建议写。
一是因为难免以后代码维护的时候,把某个状态给删减了。如果组合逻辑的case,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生latch,是综合不允许的。至于为什么综合产生latch,是因为组合逻辑分支不全,导致综合工具误认为设计者要保存之前的结果。
二是因为default分支,赋值x不定态,可以起到仿真阶段,波形上及早发现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所以在DC elaborate的时候弹出这个warning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是可以忽略的吧。

楼主:
还有如下信息,这段代表什么意思?

Statistics for case statements in always block at line 187 in file
        '/home/IC/project/cpu_test/risc_cpu_new.v'
===============================================
|           Line           |  full/ parallel  |
===============================================
|           188            |    auto/auto     |
===============================================

楼主:
还有这段“full/ parallel,auto/auto”代表什么意思?

Statistics for case statements in always block at line 187 in file
        '/home/IC/project/cpu_test/risc_cpu_new.v'
===============================================
|           Line           |  full/ parallel  |
===============================================
|           188            |    auto/auto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段信息代表什么意思呢?

Statistics for case statements in always block at line 187 in file
        '/home/IC/project/cpu_test/risc_cpu_new.v'
===============================================
|           Line           |  full/ parallel  |
===============================================
|           188            |    auto/auto     |
===============================================

网友:
warning,不同与error和info。
error必须要解决,
warning必须要解释。

关于warning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作为综合负责人的话,我个人是建议忽略。功能验证方面的问题,由验证人员去负责。

再次强调,warning需要有合理的解释;有些可以忽略,有些会引发问题(比如latch产生、组合loop等,默认是warning,但是要看待成error)。

网友:
casex改成ca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full/ parallel 是  synthesis directives.目的是告斯synthesizer 如何implement "case"
RTL code 裡面沒寫,就由synthesizer  base on timing/area  "auto" 選擇
這篇是非常有名的SUNG paper,裡面對full_case, parallel_case 有非常精采的解釋
非常值得一看

网友:
回复  wangyangcha
full/ parallel 是  synthesis directives.目的是告斯synthesizer 如何implement "cas ...
引用 网友C:

牛逼。简单看了一下那个文档,
full_case=no时,意味着case分支不全;
full_case=user时,意味着case分支不全;但是RTL代码,对case段加了synopsys综合工具才能识别的“// synopsys full_case”,即RTL存在latch风险,但会通知synopsys综合工具,“虽然分支不全,但不关心没指定case分支的输出值”。
full_case=auto时,意味着case分支齐全;RTL代码完美。

parallel_case完全类似。不过不在意味着case分支是否齐全,而是意味着case分支是否存在交叉满足情况。
如果case分支存在交叉满足情况,那么综合生成的电路会存在优先级,导致结构复杂,浪费器件。

总之,这两个情况,还是建议从RTL设计代码里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的很正確,不過我想補充一點
關於parallel_case的 這個 Directives ,我認為最重要因素是synthesis 後的frequency,不是size
設了parallel_case,將不再有priority
Ex:
always @(*) begin
case ({a,b})
       2'b01:  result = 1'b0;
       2'b10:  result = 1'b1;
endcase
end
以上這個電路
如果 a = 1'b1; and b = 1'b1;
沒有設parallel_case,則 result = 1'b0;
設parallel_case,則result = 1'b0 or 1'b1; depend on synthesis tool.
但是Synthesis 之後的電路路徑會比較短